这种是怪PLC哪个见过?是不是PLC,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4-08-30):
这种是怪PLC哪个见过?是不是PLC,什么牌子的?质量怎么样,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感觉像工控板那种PLC,做工好一点

网友B:
这是 不让人修理啊

网友C:
工控板定制款,估计是床板工厂出品,和这类的设备商打交道小心为妙,尽量绕路
看编号习惯,怀疑是2N,但上面又搞个C口就不好理解了

网友D:
这些产品是不出问题什么都好,出了问题就比较麻烦。

网友E:
感觉是一体机。

网友F:
妥妥的定制工控板

网友G:
这是一款小型封装型控制器,只要坏了就只能换新的,无法修理。有点是价格便宜。

网友H:
非标的,一次性的 如果坏了的话没法修的 环氧树脂都浇筑死了

网友I:
真的坏了只能找厂家重新买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