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30):
   最近在用汇川中型PLC,带了8个SV660N伺服,程序的CPU占用率都跑到90%,我担心CPU不稳定,只好请教各大神解决方案?

网友A:
人家汇川都不推荐把轴带满,90%感觉很不稳啊。

要不换个16轴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汇川带轴能力水分很大。比入16轴的,轴只走简单位置控制,没有那些凸轮,插补那些高速的,带13个左右都勉强的要死!

网友C:
理论上的东西信80%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把总线扫描周期改长点表情,我用AM401带一个轴能到70%左右,不会再考虑AM400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始默认4MS,后面MainTask 的扫描周期改为10MS,现在变少了到75%。谢谢解答

网友E:
之前一直以为汇川的PLC很牛,拆了几个后才发现,那做工,真的不配这个名气。就不和别人比了,和信捷比,都差了一大截,软件方面不了解,只是说硬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