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31):
欧姆龙PLC有没有指令可以把DWORD32个Bit位的状态单独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我这里一台欧姆龙NX1P2和机器人通讯,数据类型是dword,欧姆龙有没有办法像西门子那样直接I或Q几点几就可以了

楼主:
从来没用过欧姆龙,第一次接触这玩意

楼主:
欧姆龙PLC里有两个Dword在机器人的信号在机器人那头是布尔量

网友A:
与上个000111之类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有没有指令可以把DWORD32个Bit位的状态单独进行读写操作?

在SysmacStudio中这个要求变得异常简单。

请定义数据类型为联合体,其包含两个成员,一个成员为DWORD,一个成员为BOOL数组[0..31],由于联合体内成员共享内存,因此,可以通过数组元素的读取直接访问DWORD中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有没有指令可以把DWORD32个Bit位的状态单独进行读写操作?

在SysmacStudio中这个要求变得异常简单。

请定义数据类型为联合体,其包含两个成员,一个成员为DWORD,一个成员为BOOL数组[0..31],由于联合体内成员共享内存,因此,可以通过数组元素的读取直接访问DWORD中的内容。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哦 是NX这个东西直到退休都没见到实物
如果是cxp,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1.编段程序 使用ANDW,ANDL等指令
2.使用SETB/RSTB,OUTB MOVB  等指令
3. 使用IR编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一台欧姆龙NX1P2和机器人通讯,数据类型是dword,欧姆龙有没有办法像西门子那样直接I或Q几点几就可以了

和我做的项目一样,NX1P2加欧姆龙机器人加欧姆龙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