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31):
环境中空气的温度是否可以用铂电阻呢,还是要热电偶,哪个测量空气温度准确一点,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PT100   热电偶

网友B:
先要确定测量范围

网友C:
采用微型(小型)铂热电阻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了,铂热电阻的测量精度高于热电偶。

楼主:
回复 网友B:
60度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100是铂电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铂电阻测空气也可以吗,不需要和实物接触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空气这么好的测量气氛,热电阻高兴还来不急呢。从理论上说测量元件能与被测流体直接接触是最理想的,但一般都不可能实现, 因为要考虑被测流体对测量元件的腐蚀问题, 因此需要用保护套管来隔离。有一种测量室温用的热电阻就是与空气直接接触的。你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如空气是否含有水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B:
才60度的样子,选择太多了,PT100,热电藕,NTC都可以
你如果批量的话,要便宜就用NTC

网友D:
热电阻低温相对精准一些,热电偶测高温好一些

网友E:
PT100或者K型热电偶都可以,但这个温度范围,PT100的精度高于热电偶

网友F(2024-12-28):
我有案例,现成的产品,热电偶,偶丝焊点外漏,M6螺纹安装,十来块一个,用于测热风,

网友G:
用热电阻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