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1):
1,为了避免双线圈一般都用SET RST指令来执行线圈动作。但是在编程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程序用线圈加自锁的形式,表达反而简单很多。如图所示,
那么大家编程时什么时候使用SET 和RST指令   什么时候用线圈指令呢?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OUT Y0  和SET Y0或者RST Y0 是否会造成双线圈冲突呢?要避免这种双线圈冲突,是不是SET指令和线圈指令不能在同一扫描周期内使用?关于M区中间转化来避免双线圈这个方法我已知道。

网友A:
2  应该没有双线圈冲突 还是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为了避免双线圈一般都用SET RST指令来执行线圈动作。但是在编程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程序用线圈加自锁的形式,表达反而简单很多。如图所示,
那么大家编程时什么时候使用SET 和RST指令   什么时候用线圈指令呢?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OUT Y0  和SET Y0或者RST Y0 是否会造成双线圈冲突呢?要避免这种双线圈冲突,是不是SET指令和线圈指令不能在同一扫描周期内使用?关于M区中间转化来避免双线圈这个方法我已知道。

1、无所谓使用OUT指令还是SET指令,就好比清零你可以使用MOV指令也可以使用异或指令一样,根据你的喜好就可以。
2、一个扫描周期就是一个主程序的全执行,双线圈指的是同一个线圈多次使用,而不是指不同指令,其关键是同一个线圈而不是指令,因此,即使不使用SET指令,你仍然会由于多次使用类似OUT Y0而构成双线圈,关键不是指令,是程序员的脑子,双线圈只是警告,不是错误,程序员思路清爽,能清晰知道当前线圈的状态,利用双线圈甚至于可以简化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先SET Y0 然后下一断里有OUT Y0。这样一来,是以SET为准,还是以OUT Y0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有的,比如第一段程序里 SET Y0 下一段程序OUT Y0,那以哪个为主?

网友C:
PLC是从上往下扫描,变量状态取决于最后一次运算结果,双线圈运用好有时可以为编程提供很大的便利!

网友D:
置位和复位要成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先SET Y0 然后下一断里有OUT Y0。这样一来,是以SET为准,还是以OUT Y0为准。
以out为准
不建议对Y0又用SET又用OUT,内部资源那么多干嘛给自个找麻烦?
待你熟悉SET与OUT的工作并积累若干经验,在巧妙使用线圈重复的功能

先熟知PLC的基本工作过程,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置位和复位要成对
不一定

网友F:
同一个线圈SET指令可以无限使用,RST指令也可以无限使用,OUT指令只能在程序中出现一次,至于什么时候用SET,什么时候用OUT,就需要根据个人习惯来编程了,各有各的独特之处,

网友G:
看见过很多同一个线圈使用多次的。运行没有问题,双线圈可以用,主要看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可以用M去转换,但是多转一层,会增加阅读的困难性。比如有些输入输出本来就已经是M区映射的IO,然后呢这个M区因为双线圈原因,又其他的M点去映射一次,这样以后查程序,阅读性就很差。所以,我想的是减少映射层数的情况下避免双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知道可以用,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双线圈一般以最后扫描的为准,或者分布在,不会在同一扫描周期执行的子程序中。

网友H:
说点个人意见,程序做一个OUT页面,此页面只对输出点处理,OUT(0)=M1 or M2 or M3

M1:手动输出

M2:自动条件1输出

M3:自动条件2输出

查找问题时,看OUT(0)具体由于M1~M3中哪个条件控制的
+1

网友I:
这个在于自己喜欢使用哪种 ,OUT  SET  RST怎么方便怎么用,不存在双线圈的,它们毕竟是不同的指令。

网友J:
OUT  SET  RST怎么用都可以,关键是自己要思路清晰,知道怎样分析

否则某个时候出了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用M去转换,但是多转一层,会增加阅读的困难性。比如有些输入输出本来就已经是M区映射的IO,然后呢这个M区因为双线圈原因,又其他的M点去映射一次,这样以后查程序,阅读性就很差。所以,我想的是减少映射层数的情况下避免双线圈。
具体那种方式的程序易读,对控制工艺不了解的程序,程序没有使用重复线圈要比使用的程序要容易解读
尤其注释很差,同一M在不同时段定义不同
比如M0判断出是升降,它到底是升还是降?
可能在某段落中它是升,到另一些程序段就是降
如果分开M1升,M2降,那个好解读不是很清楚嘛

网友K:
写程序时候用SET M0或者RST M0,这个可以重复使用,最后用M0接通Y0,避免双线圈。不建议你直接SET Y0

网友L:
尽量避免使用双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看别人也是这样用的,但有时候又不得不用到线圈加自锁的形式,我后面又想复位这个线圈,又怕冲突。现在看来就是,SET 和RST成对使用,线圈单独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知道,用M区中转,问题是有时候,本身中转层数就比较多,再转一次,阅读性就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双线圈是会避免的,但是有时候会有OUT Y0 与RST SET Y0的情况出现。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是不是双线圈。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用M去转换,但是多转一层,会增加阅读的困难性。比如有些输入输出本来就已经是M区映射的IO,然后呢这个M区因为双线圈原因,又其他的M点去映射一次,这样以后查程序,阅读性就很差。所以,我想的是减少映射层数的情况下避免双线圈。
具体那种方式的程序易读,对控制工艺不了解的程序,程序没有使用重复线圈要比使用的程序要容易解读
尤其注释很差,同一M在不同时段定义不同
比如M0判断出是升降,它到底是升还是降?
可能在某段落中它是升,到另一些程序段就是降
如果分开M1升,M2降,那个好解读不是很清楚嘛

深有同感,确实如此。本人以前公司用的一台电梯程序中,连续用了6段SET M35+1段RET M35,每一段都有一个目标结果,针对M35如何命名定义,确实费了好大精力,怎么注释都不完美,通过反复琢磨,花了好长时间,最后好不容易总算找到共性,就是M35=运行层差=1(比如:从3到4层或从1到2层)。如果6段程序用6个不同的中间继电器,那么它的注释就非常简单了,同时也便于今后的阅读理解。

网友E:
回复 网友M:
电梯用PLC改造?
可能是当年学员学会后实际应用
那个年代,电梯改造,恒压供水用PLC的很火,但面临一个问题,程序保密性不强
一个恒压供水程序起码4k,电梯程序上万
利用线圈重复增加杜姐难度是保护程序归属方法之一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电梯用PLC改造?
可能是当年学员学会后实际应用
那个年代,电梯改造,恒压供水用PLC的很火,但面临一个问题,程序保密性不强
一个恒压供水程序起码4k,电梯程序上万
利用线圈重复增加杜姐难度是保护程序归属方法之一

楼上误解了,并非是改造,因为我们是用户,程序是电梯厂家自有的,作为用户,为了便于维护,我们对电梯的原程序进行解读。

网友E:
回复 网友M:
电梯改造有的是在用电梯改造,电梯厂在PLC进入国内后也在改造控制系统,后来才逐渐使用专用控制系统。
比如在五棵树某营区,就帮助处理某日企电梯厂的20多部电梯~沙雕日期狗。
就因为电梯陆续停机多次,它的售后后来都不敢上门服务了。

你这部电梯就是厂家使用PLC做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