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IP怎么恢复

楼主(2024-09-01):
这个监控头在正常情况下在录像机设置IP,开始192.168.1.22改成192.168.0.22怎么也搜不到IP,怎么恢复,用400重设助手也搜不到IP,用什么IP搜索软件合适,扫码也扫不出来,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你这是第三方的,可以找找厂家《估计你找不到了》,或者卖家,都找不到。
直接报废把,也不贵,山寨货一个也就百来块,

网友B:
重新安装你的监控软件,然后自动扫描地址就会恢复过来

网友C:
192.168.1.22改成192.168.0.22
这样直接好像不能用吧

网友D:
没有什么按键恢复出厂的ip之类的

网友E:
你用海康400应该是搜不出来,用他们自家的试试
http://www.maishicctv.com/Support/cn_index_1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