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1):
接到灌注程序的任务,先前十几台很顺利,最后一台竟然怎么都连不上
是不是也不能上网了~怀疑电脑网口是不是坏了
直接插到路由器上,关闭WIFI,上网没问题
再回插到PLC上,能通讯了

为什么会这样
问过几个都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有遇到过办公网络,不能上网了,把网线拔掉重新插上就又正常了。

网友B:
这个现象也不像是网络风暴,毕竟是你最后一个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也不像是网络风暴,毕竟是你最后一个才出问题
PLC只与电脑连,没经过交换机,路由器等装置

网友C:
有时候是系统的问题,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关电重启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是系统的问题,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关电重启大法
试过,这次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