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 2.9使用中问题

楼主(2024-09-02):
EPLAN P8 2.9,端子和断路器及插座之间不能自动自能连线,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开启栅格自动对齐,这看着在一条线上,对齐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栅格自动对齐在哪里?

网友B:
2.7的不用装加密狗有什么方法可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