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2):
1,手里有一个23轴的设备,一初始化就要花大概5分钟的时间,初始化时,走初始化流程,初始化流程呢,就是逐渐对各个轴,回原点后,再运动到待料位,气缸呢也是回到未动作的位置。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设备自动运行时,有些轴和气缸本来就在一个“初始化状态位置”那么这个时候打断自动流程,进行初始化,如何避免,这些本来就在初始化位置的轴和气缸重复初始化呢?避免重复初始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时间。

网友A:
初始化一般只做一次~调试后基本不用了
使用过程中使用~二师兄编的程序?

网友B:
如果上电了 和出现严重故障时 才初始化。之后的正机运行过程中,关机 再开机一般不再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初始化是指程序在自动运行前的,复位动作。当所有轴和气缸的位置进入预定的状态时,程序才允许自动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初始化是指程序自动运行前的复位动作。不是数据初始化,是动作和自动流程的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伯恩厂24轴双工位的上料的程序,两个FX5U 通信,每个5U带12个轴。你叫一个二师兄来写看看。程序里各种干涉避位,和上位机通信等都有。

网友C:
23个轴的设备,一初始化就要花大概5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间我觉得正常,没什么方法优化,回原点本来就是要慢的

应该是想办法尽量不要在自动流程时打断,而不是从这5分钟的初始化上去优化

网友D:
为什么动不动就初始化?一般只上电时或发生撞机时需要初始化一下;像其他气缸,伺服自动运行判断在哪个位置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初始化是指程序在自动运行前的,复位动作。当所有轴和气缸的位置进入预定的状态时,程序才允许自动启动。
每一次的复位都要依次动作,那就没什么好办法
线上的产品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动不动就初始化?一般只上电时或发生撞机时需要初始化一下;像其他气缸,伺服自动运行判断在哪个位置就行了。

对,优化的方向应该是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初始化?

网友E:
回复 楼主:
所有轴如果用的是绝对值的伺服,绝对值伺服只是在调试第一次要原位置复归,以后只要机构没松动永远不用原点复归,回原位置点,直接定位到这个点了就可以了,撑死1分钟就可以原位置复归,写程序的人缺少实战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Z这个初始化是设备断电后,再上电时,我要自动运行的时候,为了保证各个轴,各个气缸在预备好的位置。所以,使用初始化,让设备动作到可以自动运行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增量编码的器的伺服,穷的一比,用不了绝对值的。所以每次都是先回原点在定位到预备位置。因为设备处于调试阶段,经常断电重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因为设备经常断电重启啊,设备正在调试,而且就算设备调试完了,很多厂晚上都会对设备断电,你设备一断电,第二天一来上班,你肯定要初始化,让设备恢复到自动位置后,才敢自动运行。要不然断电后,别人碰一下轴什么的。而且伺服都是增量式的,一断电后,就要重新找原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设备经常断电重启啊,设备正在调试,而且就算设备调试完了,很多厂晚上都会对设备断电,你设备一断电,第二天一来上班,你肯定要初始化,让设备恢复到自动位置后,才敢自动运行。要不然断电后,别人碰一下轴什么的。而且伺服都是增量式的,一断电后,就要重新找原点
要求正常下班前归位
意外情况,个别归位
上班时根据提示个别归位
没必要走初始化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