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瓶没电充电后

楼主(2024-09-02):
铅酸电瓶没电充电(正负极夹子夹反),充电后正极变负极。网红说的,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A:
充电器牛逼

网友B:
充电器没烧就不错了,还能正负极交换;

网友C:
正常充电器会挂掉的。要么保护掉。

网友D:
反了电瓶没炸吧?

网友E:
锂电是反了就电池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铅酸电瓶没电充电(正负极夹子夹反),充电后正极变负极。网红说的,有这种可能吗?
曾经经历过,但电瓶是坏的,极性反了也是没有电(不能使用)。
也就是说,仅仅是极性反了,充了也没有电,即使重新正确充电也没有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没烧就不错了,还能正负极交换;
如果电瓶是好的并存有一定的电量,这有可能会出问题。但没电了,反极性充电影响不大,但电瓶多数是废了。

网友G:
这个是存在的,但也有条件
你的电池是严重亏电或冲洗后换了电池水,这个电池你测量电压几乎没有,然后你再充电,就算你接反了,实际也会冲进去,但实际上也是有电压没电流的,你用电池测量仪器去测量就会显示要你更换
锂电池反过来接上去?想都别想

网友H:
网红都是蹭流量的,不要过于相信。

网友B:
像这种电源保护功能还是比较全的,但一客户拿去给电瓶充电时不小心正负极接反了,结果就这电源里面一块小的保护板给烧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B:
电池放了半年没用了,充电时有电压没电流,是电池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电源保护功能还是比较全的,但一客户拿去给电瓶充电时不小心正负极接反了,结果就这电源里面一块小的保护板给烧了;
我也是,有一次不小心接反,这种稳压电源立马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放了半年没用了,充电时有电压没电流,是电池坏了吗
电池坏了,没容量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是维修用的电源,不是专门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维修用的电源,不是专门的充电器。。。
是的,客串用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嗯,这种维修用电源主要是过载,过流,短路保护,使用性质不同。。

网友G:
铅酸电池充电器,最耐用的是直接用变压器加整流桥搭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是维修用的电源,不是专门的充电器。。。
设置好电压及电流可以充的,只要不接反;只是有点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