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2):
各位师傅,断路器上有AB两个字母是什么开关

网友A:
罗克韦尔断路器?

网友B:
倒是给个图啊····

网友C:
大概率是罗克韦尔的断路器

网友D:
还有ABB呢。。要是光有AB两个字母的话多半是USA家的。。

网友C:
图呢?上传了个寂寞??

网友E:
看图中,好像是接地线的位置,但是标识上AB,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坐等大咖解惑!

网友F:
根据下面这个图分析,应该是485通讯端子

网友G:
485通讯,这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