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报警

楼主(2024-09-03):
如图所示,报警但能正常工作,不过过一段时间会掉程序,更换过PLC也没解决。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类故障?

网友A:
通讯失败?

网友B:
关键词~掉程序

网友C:
难不成你PLC还跟电脑通讯使用?

网友D:
就是连接失败,通俗的说,就是PLC的主站和从站之间连接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掉程序
掉程序是程序没了吗? 清空了?

网友F:
AB的掉程序,遇到过一次,很有可能是你程序编写的有BUG,导致在一些情况下运行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掉程序
掉程序是程序没了吗? 清空了?
楼主这样写,我理解是程序缺失了~他还换过CPU也没解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掉程序
对的,很奇怪,理论IO故障不应该引起程序丢失。刚开始以为是CPU问题,更换了新也一样。所以就想不通了,看看论坛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或解决过类似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掉程序
对的,很奇怪,理论IO故障不应该引起程序丢失。刚开始以为是CPU问题,更换了新也一样。所以就想不通了,看看论坛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或解决过类似问题。
这款PLC没用过
是不是程序存储靠电池,因为电池没电而丢失~以前遇到,及时查看还会有(大)部分程序存现
是不是由于雷击or电弧等破坏程序~以前遇到过,但这种情况会有大部分程序残留
是不是被远程清除程序~目前没遇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也是怀疑过,所以换了,换了电池后还有是发生。
今天根据官方的方案写了一段程序来检查冲突点发现程序内好多点,但这个点只是显示用,理论上也不应该发生掉程序

网友G:
程序的问题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