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3):
威纶触摸屏可以 导入 三菱PLC的 L/Q/R 的 全局标签 “结构体” 吗?
我试了,1.威纶HMI只支持csv格式的导入。
              2.而如L系的三菱plc  它导出csv中又 不包
              含数组 及  “结构体”。 (它如果要导出结构
              体,提示需选择XML格式,但触摸屏又不
               支持xml格式的导入)。
以上的1.  2. 双方,导致我无法将 三菱的 结构体标签  导入  威纶触摸屏。(只有5U可以)
请问有大师 做过  导入 成功的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试过了,不太行,你就映射软元件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不太行,你就映射软元件不就行了
是的。最后只能使用软元件 在HMI中。三菱这公司,居然不能导结构体到威纶,而且还没有封装好的FB块/如在用75或77时,还要一个地址一个一个去找,相当于还处于codsys的元始编写方式。

网友A(2024-10-18):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不太行,你就映射软元件不就行了
是的。最后只能使用软元件 在HMI中。三菱这公司,居然不能导结构体到威纶,而且还没有封装好的FB块/如在用75或77时,还要一个地址一个一个去找,相当于还处于codsys的元始编写方式。
这个应该是威纶通的锅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