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扩展网口连接上位机

楼主(2024-09-03):
客户现场使用的是三菱FX3GA PLC,目前是通过PLC自带的MD8口和威纶通通讯,然后通过威纶通的穿透功能加了一个kepware采集数据,现在甲方客户要求直接读取PLC数据。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ETH-X转换器,通过MD8IN口转成以大网直接跟现场的电脑连接通讯,通过MD8 OUT口连接威纶通的触摸屏即可,该转换器双网口的型号ETH-FX 2LAN特别适用于这种同时连接2台电脑的方案,性价比是极高的
下面型号为:ETH-FX-2LAN ,(带有2个网口,具有交换机功能):
下面型号为:ETH-FX-1LAN ,(带有1个网口):
网络拓扑图:

网友A:
转成以太网后,用什么协议通讯?地址表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成MC以太网协议,地址是根据plc的地址定义的,不做地址转换

楼主:
关于GOT触摸屏以太网连接设置:
1.打开“GT Designer3”,新建项目,添加相应触摸屏型号
2.连接机器选择设置,制造商,选择“三菱电机”,机种选择“MELSEC-FX”
3.点击“下一步”,I/F(I)选择“以太网:多CPU连接对应”
4.连接目标以太网机器,IP地址填写ETH-FX IP即可,端口号填写“5551”

楼主:
串口连接设置:
1.选择好触摸屏型号后,连接机器选择设置,制造商,选择“三菱电机”,机种选择“MELSEC-FX”
2.点击“下一步”,I/F(I)选择“标准I/F(RS422/485)”
3.在详细设置里,选择对应的波特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