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漏电怎么处理

楼主(2024-09-03):
功能正常,但是电人。有大神遇到没?

网友A:
你设备没接地吧?

网友B:
必须接地的。

网友C:
先把接地做好再看看

网友D:
首先接地,第二把电箱布局改改,不要图方便把开关反着安装。

网友E:
机器没有接地吧,如果接了地就有可能是接错线

网友F:
装一个LC27-30MA-8MM 可方便的检测到漏电流输出信号给PLC 或者中间继电器,一旦漏电 立即报警。

网友G(2024-12-15):
接地或接了不可靠接地

网友H:
估计一般先测量接地。

网友I:
回复 网友D:
确实,碰到过不少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