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3):
故障现象上电报e.pu  功率模块故障,驱动检查3120是好的,请问这种一般查哪里

楼主:
科比变频器,上电e.pu   是驱动问题还是控制板

网友A(2024-10-25):
一般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B:
这是本款检测电路的汇总图,不知能不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