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4):
关于FX3U回原点和定位完成的写法:手册里的写法都是以M8029为标准,只要回原点或者定位指令下的M8029接通,就默认定位指令已经完成。如下图所示;

但在实际项目中,淘宝买的模板上,有人做了定位的FB块,结合变址的方式编程,他的回原点结束和定位结束都没有用到M8029,而是将当前位置与目标位置做比较来判断。那么三菱FX3U的定位指令,定位完成的判断以M8029标志位接通为准,还是以当前位置与目标位置的判断为准?给位大佬实际编程的做法是什么?那种定位判断比较准确可靠一点?

网友A:
实际都不可靠,因为无法保证机械结构不产生打滑的现象,所以,将就着用用就可以了。

至于FX3U的例子为啥用M8029,你没有注意用了M8029后,这个程序可以不仅仅只给FX3U一个系列用?

网友B:
M8029是所有通讯类指令结束共同使用的,用到比如RS,ADPRW指令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伺服回原点用次指令有可能实际并没有回原点完成,还是M8340下降沿加D8340=0更可靠些

网友C:
实际上差不多,但如果出了问题你去问三菱的技术支持,他们会要你按照手册案例试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我手里的其他案例,包括西门子的,都是用定位后的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作比较,这样来判断定位完成的。但我看手册上是M8029,所以我就觉得M8029是不是不太靠谱。因为我手里的程序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写的,但我看手册上又是M8029,所以有点迷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里的程序,不管是FX5U FX3U 还是西门子200SMART 定位判断都是用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作比较,来判断的。至于机构的问题,那是另外讨论的。机构出问题,除非伺服闭环到PLC,否则发现不了,只能通过实际的位置测量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我手里几个程序,3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都是使用当前脉冲数和目标位置作比较,这样的方式来判断的。我只是不太清楚,M8029判断定位完成可能会出现什么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里的程序,不管是FX5U FX3U 还是西门子200SMART 定位判断都是用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作比较,来判断的。至于机构的问题,那是另外讨论的。机构出问题,除非伺服闭环到PLC,否则发现不了,只能通过实际的位置测量来看

你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什么导致M8029的动作........

是定位指令完成导致M8029的动作,那么定位指令如何判断自己完成了呢?就是发出脉冲和目标脉冲的差值等于0了代表定位指令完成了,然后M8029动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8029是所有通讯类指令结束共同使用的,用到比如RS,ADPRW指令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伺服回原点用次指令有可能实际并没有回原点完成,还是M8340下降沿加D8340=0更可靠些

所以M8029需要紧贴指令来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手里几个程序,3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都是使用当前脉冲数和目标位置作比较,这样的方式来判断的。我只是不太清楚,M8029判断定位完成可能会出现什么BUG。

有没有可能都是早期抄写某一个人的,后面就懒得改了,然后就一路复制粘贴

网友D:
定位正常 M8029 和异常M8039 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也可以用实际的位置一起来用。

网友E:
PDF手册上的程序是测试用的,拿去应用是有BUG的

你在淘宝买的就写得不错
+1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昨天又研究了一下,发现实际用法是这样的M8029用于结束指令,仅仅是结束定位指令而已。而定位判断是由当前值等于定位目标值这个条件来确定的。而有些人图省事,直接掠过M8029,用当前值等于目标值时,这个条件来结束定位指令。

网友F(2024-11-30):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F:
说句实在话
PLC就是解释型编程
因为使用者不知道源程序究竟是怎么工作的
开发者写了很多附加寄存器
附加标志位
开发者说不清
使用者看不清
只有在实际应用中反复测试
反复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