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4):
冰箱在厨房,插到厨房的插座大概30~60分钟就跳总闸,分闸不跳,这个插座平时烧饭烧水都没问题.,也不跳闸.

我也想到可能是冰箱漏电,但是冰箱插到大厅的插座上没事,两天没跳闸。

厨房和客厅的插座总闸是同一个,但线路不同,到底是插座还是冰箱有问题,让人费解?求助电工大神?

网友A:
这个需要阳城电工给你查一哈,他比较专业

网友B:
1、检查总空开到厨房的分闸开关之间连线是否存在虚接?厨房插座的接线是否牢固存在虚接?
2、跳闸时总空开是否发热,是否可以立即合闸?
3、监控冰箱的工作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C:
难道楼主的总闸是带漏电保护功能的?而分闸不带漏电保护?

网友D:
总闸是不是漏保?确定是漏电的原因?

如果确定是漏电原因的跳闸,用一个差不多冰箱功率的电器插到原理厨房冰箱的插座上去用

看看还会不会跳,如果跳,那应该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E:
厨房线路查一下

网友F:
总闸跳,是不是漏电很好区分~总闸带不带漏保?
不带漏保就没必要怀疑漏电~厨房分闸一般带漏保
有漏保,再合闸时能不能直接合上?

不排除厨房线路有问题

网友G:
再做一个漏电开关给这个冰箱供电测试,没问题就说明你的冰箱是正常的

网友H:
你把插座的面板打开看一下,是不是地线的问题!大概率冰箱漏电,厨房有地线会跳闸,大厅没有地线,或者地线没有接好不跳闸!

网友I:
线路问题

网友J:
厨房插座漏电。

网友K: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换个插座试试了

网友L:
把烧水的和冰箱一起,接到大厅的分闸上再试试,冰箱有接地,烧水有接地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愿提十万虎狼旅,越马扬刀入东京。

网友M:
先确认是漏电跳还是空开跳,在确认30-60分钟跳的时候是不是压缩机启动跳

网友N:
回复 网友A:
应该就是漏电原因,城阳电工解决了这么多疑难杂症电路故障,最后基本也都是漏电问题。

网友O(2024-12-30):
两个插座零火线不一致 漏电的位置偏向一侧 距火线近才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