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4):
现场使用的是1214主机,通过艾瑞德模块连接铂电阻,中间程序PID运算没问题的,程序都是一样的,但是目前一个车间两台设备出现问题都会所有测温点温度都报850,且重启艾瑞德模块、或断电重连后数据恢复。
向厂家和工程师都询问了一遍,认为问题出在铂电阻,绝缘套头后防止角落,依旧测温报850接线部分也排查了。
现场就犟我刷程序刷坏的,但是程序有问题不应该搜索不到相应的温度吗,重启模块后恢复正常,同时将好模块切换至该处,也报了850
测量铂电阻阻值与温度表对应差异不大,这是什么问题呢,有人明白吗

网友A:
你新测温头直接接到变送块上是啥结果啊,测温头断线和失效都是一样的现象,这个PT100的最常见的问题

网友B:
不排除程序出问题~重启模块后恢复正常

网友C:
断线,插头坏了···也可能这样

网友D:
直接拆了铂电阻看看显示多少不就能知道大概原因了。如果就是显示850你们就按楼上说的去查线。

网友A:
没猜错的话,你拆了测温头显示也850的,这个现象在使用霍尼韦尔温控搭配PT100时候经常出现

网友E:
故障发生时 把万用表并在电阻上 测一下当前阻值与显示值 就知道问题是出在电阻本身还是 转器换上了。。。电阻出问题的情况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