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4):
例如我想屏里输入1,传到PLC里面就是1000,这边比例变化该怎么在输入数值里面设定?

网友A:
在PLC里以乘以1000不就好了,

网友B:
还有一种办法,就说上面图中,那个小数点,具体自己测试一下,都是很基础的

网友C:
昆仑通态的hmi的数据转换功能,比如你的hmi和pc端或者plc或者单片机,你要考虑用到的数据。;例如,你用的数据是1-10,一个word变量就可以解决,如果带小数点后几位就用real。这里说的变量是指hmi上和通讯端同步。

网友D:
威纶通的比例转换还是蛮好用的

楼主:
感谢指导,之前只用过昆仑的觉得还行,维纶才用开,感觉不是那么方便吧

网友E:
整数格式 也可以带小数点的,比一些屏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