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4):
三菱3U外,接一个模块,模块接了一个支持485通讯的电流表,程序要怎么写抓取到电流表的实际数值,电流表默认通讯地址是1,

网友A:
如果电流表模块支持MODBUS,你FX3U上还需要一个FX3U-485ADP-MB模块;

网友B:
485adp  modbus rtu是比较方便的
一个adprw指令就行了。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填个地址到寄存器就行了,用无协议指令RS,触发M8122就可以发送,然后等M8123触发后得到数据

网友D:
以下几款都可以485通讯采集到电流。你PLC要有485端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