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DSZR指令,带搜索的回原点指令,零点信号是什么?

楼主(2024-09-05):
这零点信号是不是伺服编码器Z相信号啊。这信号不想接它,把零点信号也设置成和近点信号(原点信号)一样,那这个指令还会不会带有DSZR,原点搜索功能啊!我肯定不会接Z相信号,除非是设计机床。但问题是要用到DSZR这个指令,就必须有零点信号的设置。手册上说可以和近点信号传感器设为一样,各位大佬是怎么用的?不要说只有ZRN指令,万一碰着限位不就挂了,FX5U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设置和零点信号一样的

网友B:
零点和原点都接同一个信号 就行了如X0 DSZR X0 X0 Y0 Y4

网友C:
手册介绍的很清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册上说是变得和ZRN一样。。ZRN是没有原点搜索功能的。

网友D:
硬限位可以用M8344反转极限和M8343正转极限,回原点的时候,比如X2是负极限,X3是正极限那么.LD X2 OUT M8344和LD X3 OUT M8343就可以了,碰倒极限会自动进行反转的完全不用担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是变得和ZRN一样。。ZRN是没有原点搜索功能的。
不是说完全一样,只是在近点信号时一样

网友E:
改过一个程序~与工艺要求有关
是个平板玻璃码放机,每次都要回原点开始,有2个检测开关
一个做减速点,一个做原点
买次回原点时要过原点开关一个距离,然后返回至原点检测开关有信号时清零
由于工艺特殊性,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每次都做了原点校准(检测开关的重复精度很高)
最后的效果满意~玻璃之间没间隙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编码器Z相信号不是更高吗。。。

网友F:
用过,近点和原点同一个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编码器Z相信号不是更高吗。。。
更高?咋讲

工艺
1.允许
2.原程序教科书是回原点只使用一次,工作中“回原点”是理论上的
  重复码放多次就出现间隙,虽然可以修正.......
3.改后程序没有使用搜索原点指令~不适合重复使用
 由于每次清零都是在原点开关上升沿,再接近它时速度很慢(工艺允许)
 一次成功解决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