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5):
下图为一款智能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说明书提供给用户的接线图。我看了后有两点不大明白:
1.启停电路中使用一只中间继电器过度基于什么原因?直接去掉红框那条支路,不用继电器,将接触器线圈接到图中继电器线圈位置,这样处理会有什么问题。
2.对于漏电闭锁保护,说明书中解释:“主电路对地绝缘电阻降低到表2的动作值时,实现主电路漏电闭锁。当对地绝缘电阻上升到动作值约1.2~1.5倍时,应解除主电路漏电闭锁。”我理解漏电闭锁保护是检测的对地绝缘电阻,那么这个电路图中使用接触器KM常闭点将主回路KM下端一相电连接到保护器3号端子,这个检测原理是什么,怎么解释?

网友A:
1.启停电路中使用一只中间继电器过度基于什么原因?直接去掉红框那条支路,不用继电器,将接触器线圈接到图中继电器线圈位置,这样处理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对常闭触点用于漏电闭锁了

2.对于漏电闭锁保护,说明书中解释:“主电路对地绝缘电阻降低到表2的动作值时,实现主电路漏电闭锁。当对地绝缘电阻上升到动作值约1.2~1.5倍时,应解除主电路漏电闭锁。”我理解漏电闭锁保护是检测的对地绝缘电阻,那么这个电路图中使用接触器KM常闭点将主回路KM下端一相电连接到保护器3号端子,这个检测原理是什么,怎么解释?

这个检测的应该是电机绕组有没有漏电,所以在通电时利用接触器的常闭断开了电源。

网友A:
789应该是检测有没有漏电的,没有漏电的话,89的常开是闭合的

按下启动按钮时,继电器K先吸合,常闭触点断开检测电机绕组的漏电闭锁信号

然后K常开闭合,导通KM,KM的常闭再次切断检测电机绕组的漏电闭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咨询厂家了:1.使用KA,是因为KM吸合断开瞬间电流大,会影响到综合保护器的内部触点寿命,用KA中转;2.那个漏电闭锁,不是正常运行过程中漏电保护,而是综保上电后监测到漏电,会断开输出触点,从而断开控制回路,达到闭锁目的,按下启动,主回路KM不能吸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