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5):
同时启停,每个电机加热继电器,变频器采用VF控制,网上查询到的是变频器一拖多,电机功率等级相差不要超过两个等级,大家有类似这样用过的案例吗?打算用11KW的变频器,就怕把电机整烧了

网友A:
没问题,完全可以用,我们曾经用22KW变频器驱动8台2. 2KW电机。

网友B:
可以,我公司还有台机器,15kw的变频器带一个11带一个1.5

网友C:
打线机一台变频器拖20个电机

网友D:
可以,台湾古董的简易印刷机就是这样用的,一个大变频带6个电机,每个电机单独一个钢带调速波箱,够奇葩不

虽然可以,但不建议,现在变频这么便宜,根本没必要还用这样的一拖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线机一台变频器拖20个电机
如果说数量,我公司有台机,一个变频器带了100台电机

网友E:
我感觉楼主问的是:一台变频器带,三台不同功率的电机,三台电机总功率不超过变频器的功率是否可以。
我没有这样的经验,不能做肯定的答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线机一台变频器拖20个电机
如果说数量,我公司有台机,一个变频器带了100台电机
厉害,同时启停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转速,频率一致应该可以,不过我是不同功率电机单独启动的,一拖多不同功率同时启动没试过,需要在变频器输出回路装不同整定电流的热过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线机一台变频器拖20个电机
如果说数量,我公司有台机,一个变频器带了100台电机
厉害,同时启停吗?
不是同时的

网友H:
可以,每台电机单独加热继电器;

网友I:
这么小的电机 用三个变频器 和用一个大的价格不会相差很多的。

网友J:
不管拖多少台电机,电机必须同时用变频器直接启动停止。

网友K:
只要每个电机做单独的保护就没问题的。

网友L:
台湾的设备,十几个电机 用一个变频器 正反用接触器,变频器只切换高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