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龙门控制

楼主(2024-09-05):
有一个三坐标桁架机械手,其中一轴采用2台台达伺服电机进行龙门同步运行,请问该怎样配置PLC和伺服系统?
PLC和伺服均用台达。

网友A:
台达A2或A3内置了龙门同动功能,一路脉冲控制两个伺服又互相反馈脉冲,三坐标一般就是XYZ三个轴,只要三路脉冲输出,同动伺服选两个A2或A3,其他选B3,PLC选台达ES3可以控制八个轴。

网友B:
这种对结构要求非常高 我做了3台机器 ,用的是A2 结果是经常报警 。位置超差 多数原因为机械精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