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线打火冒烟了,怎么办?

楼主(2024-09-05):
堂哥的房子,15年了。小区房。电线没穿管,据堂哥说昨晚12点筒灯区域严重打火冒烟,开关一个没跳。

楼主:
我去了只保留一个冰箱和照明断路器,其他不敢开。堂哥让我帮忙想想办法。我也头疼。因为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一路暗线严重打火,我就将其剪断不用,走的明线。现在又出现,各位大神出出主意

网友A:
重新布线吧。
这样修修补补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推倒重来,既安全又省事。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就重新走明线了

网友C:
没穿管的后遗症
现在网上有一个高灵敏度的电笔,你把空开换小点,上电然后检测漏电的点,然后把那部分凿开处理伤痕部分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漏保灵敏度高会马上跳,但根据你描述应该没出现跳漏保,应该是线伤了

网友D:
电线应该要穿管吧。

网友E:
暗线就是麻烦,坏了不好修,抽又抽不出来,新线又穿不进去,太麻烦了

网友F:
装修设计师习惯用大容量的断路器,对于他们来说,大容量开关省事,通常不会跳闸,但一旦遇到象楼主这样的故障,问题也就来了,电线烧了也不跳闸。一条照明线路,有多大功率?犯得着用16A的开关吗?16A可以承担3500W的容量,其实家用照明最大容量,顶足了也不会超1000W。
我的照明开关原来是设计师配置的,用了16A的开关,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它换成了6A,6A可以承担1300W的照明,而我的照明总容量也不过500W,足以确保安全运行。

网友G:
楼上还是很多有效建议的,最一了百了就是直接换明线走算了,这样给自己留隐患也不行

网友H:
走明线吧!省事又省心!

网友F:
就算走明线,开关也必须按实际负载配置,否则,下次一旦再次发生现场短路,你的16A照明开关仍然不会立即跳,甚至还能起火!

网友I:
回复 网友H:
问题是业主说这个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