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5):
要求:压力传感器足够小(1mm厚度,直径小于10mm),无外接电源,压力数据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传输给外部的接收器,距离可以仅1米以内)

能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案请联系我,重金收购或者共同开发应用场景。

网友A:
单独传感器的大小不是问题,但不能外接电源还要无线发送出去,不可能吧,光电池都有那么大了

网友B:
我觉得你对压力传感器有误解或者自己有这样的东东准备有人接茬就开始广而告之.
你要规定安装型式,测量范围,精度要求.
就你的尺寸要求,安装都是麻烦? 难道你要的是贴片(应变)?
至于电源, 你这个可以是RFID,NFC的范围, 距离1米稍微远了点.就是说无线送电.不需要电池/电源.

网友C:
你就不能换一个思路么,干嘛要把检测元件放容器里面,有防爆要求的你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