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6):
各位大佬好,我有个不锈钢的压力容器,有一条技术要求是"整体防静电,接地电阻≤4Ω",我想问一下:
1、这个≤4Ω是他的接地系统≤4Ω,还是我的压力容器接到它这个系统上测≤4Ω?
2、我用万用表能测量这个接地阻值吗?如何测?
3、我用2.5mm2的接地线接地可行否?

网友A:
1、这个≤4Ω是他的接地系统≤4Ω,还是我的压力容器接到它这个系统上测≤4Ω?

应该是指压力容器与土壤的接触电阻

2、我用万用表能测量这个接地阻值吗?如何测?

这个要用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来测

3、我用2.5mm2的接地线接地可行否?

这个好像有线径要求的

网友B:
4欧姆是国标要求
用6平线or编织线接到他提供的接地点
他没提供就让他做~偷懒就接到他的设备上
这一般甲方提供接地点,否则你的设备挣的钱都不一定够做这个≤4Ω的接地

网友C:
你这个整体金属焊接的. 所以只要在支角上焊接一个接地螺栓, 然后用接地黄绿线连接到甲方提供的就近接地点就行.
2.5mm2近距离是没问题的,一般4mm2或以上.
测量的话,一般万用表测量一下容器几个点位(最高最远有可能到接地螺栓最大电阻点)到甲方接地点的电阻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一个单独的容器的话,可以顺其它金属管线跨接接地线. 再没有金属管线非要挖接地的话, 就如同上面大佬所说, 可能是个大工程, 接地的测量也需要专门接地测试仪.

网友D:
提醒一下楼主,压力容器的接地,尤其是易燃易爆的压力容器,要求是用编织扁电缆来进行接地,不能用黄绿双色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醒一下楼主,压力容器的接地,尤其是易燃易爆的压力容器,要求是用编织扁电缆来进行接地,不能用黄绿双色接地线。
感谢   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好,我有个不锈钢的压力容器,有一条技术要求是"整体防静电,接地电阻≤4Ω",我想问一下:
1、这个≤4Ω是他的接地系统≤4Ω,还是我的压力容器接到它这个系统上测≤4Ω?
2、我用万用表能测量这个接地阻值吗?如何测?
3、我用2.5mm2的接地线接地可行否?

1、这个接地电阻不大于4Ω的要求是指接地极引出线端子(可视为接地极)的对地电阻,它不包括从接地端子到接地设备之间的导线电阻。因此,为了安全,你的接地极接地电阻一定要小于4Ω,而且接地连接导线的线阻也必须尽量的小(要求连接接触可靠以及采用合适截面积的导线才能达到要求)。

2、接地电阻的测量,使用的是接地电阻仪(通常称为接地电阻摇表,现在也有电子式的接地电阻测量仪表了),不是简单地用万能表进行测量。当然了,你了解接地电阻的测量原理的话,也是可以用万能表进行的,只要在接地极(或者接地端子)给大地通一定量的电流,然后测量从接地极(或者接地端子)到直线10米、20米这两点之间距离的电压,再用欧姆定律计算出10米、20米之间的电阻,只要不大于4Ω就符合要求。

3、对于你这种设备的接地线,其截面积不得小于6平方毫米(不是指你的从公共接地线引下来的这一段导线,而是指从接地端子直接引接过来的一小段导线)。为了牢固可靠,必须用截面积不小于10平方毫米的铜导线,最好是编织线(这是指从公共接地线引接下来的一段导线)。公共接地线的要求是16平方毫米及其以下的,与相线等截面积,但最小不得小于2.5平方毫米。大于16平方毫米以上的,可以等于相线截面积的一半。

网友F:
这个接地要求如果不是人家提供,你挖地重新做地线网的价格不比你的不锈钢罐便宜

网友E:
其实,打接地极也不是那么难。

如果土壤电阻率不大的话,用一条2.5m 50X50X5的镀锌角钢,先挖一0.5m~1m的深坑,再将角钢打入地下2.5m以下,再用直径不小于10mm镀锌圆铁(或等截面积的扁铁)焊接引接线出来当接地端子,然后用接地电阻仪测量看是否达到4Ω的要求。如果达不到4Ω的要求,可相隔5m同样再打下一至三根同样的角钢,把它们连接起来,一般都可以达到要求。

我曾经在砂质土壤中一次打过五根角钢联接起来后才达到4Ω的要求。土壤电阻率较低的地方,通常打一根角钢就可以达到要求。

焊接后的焊口要注意用沥青做防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