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6):
1200PLC控制57步进电机,1212dcdcdc的,编好的程序下到PLC调试一切都正常运行,也有上电初始化的程序。 但是断电后再通电就不能控制了,不管切换手动还是自动电机都不动,程序里面也写了上电自动回原点的,一切都不动。 PLC组态里面启动设置是设置暖启动 RUN模式。 重新上电后PLC是运行的,只是控制步进不起作用了。 必须在电脑打开博途在里面启动CPU才能恢复。      PLC本体 步进电机和驱动以及按钮那些都是接在24V开关电源上的,只要开关电源断电后再通电就这样, 这是什么原因该咋解决啊?

网友A:
我这边也是这么接的没有出现过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开关电源小了,导致上电的瞬间输出能力不足导致的,可以先把步进电机的电源拔掉,看一下CPU能不能正常RUN,先排查一下电源的问题

网友B:
看程序吧,上电初始化,触发脉冲,上电顺序也考虑下。。。

网友C:
感觉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D:
启动改为断电前模式看看

网友A:
这么多人支招了,也不见你吱一声,什么情况好歹也回复一下吧

网友E:
这种没程序的,都懒得出招了。

99.99%是程序问题。

楼主:
程序上传了,是博途V17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佬,程序上传了,在7楼,拜托大佬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上传在7楼,拜托大佬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们给的方法和俺自己网上找的方法都试过了没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程序上传了,在7楼,拜托大佬看看吧

我之前发帖有封装的块,你可以看看,V18写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7899

我记得可以监控轴状态,你不满足条件,肯定不能运行轴,你重启以后,自己看看轴状态,一会儿没事我下载到PLC试试你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程序上传了,在7楼,拜托大佬看看吧

大概看了下,重写吧,最好封装FB块调用轴,然后外面写逻辑,

开机系统自动回原点,你这个脑回路。。。666

网友A:
程序里面的定位块和复位块前面的触发改成上升沿试一下,这种长通的控制会有问题

网友A:
在这里加个延时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大佬指点,原来是上电自动回原点这步程序不能要,删了就解决了。 也就是上电初始化不能执行自动回原点。 自动回原点必须要在手动模式之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指点,是上电自动回原点的那步程序不能要,删了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