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通屏如何弹窗

楼主(2024-09-06):
如题,我想某个开关量置1的时候自动弹出一个小窗口,这个可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不是常规的条件触发弹窗么

网友B:
首先键立个窗口,然后设个功能元件弹出窗口。

网友C:
好像叫直接窗口还是间接窗口,可以两个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