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7):
例如我想按下某个按钮后M10和M100都能执行复归型操作,看里面位状态设置,只能操作单个地址?

网友A:
可以叠加在一起,我用过最多叠加5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叠加在一起,我用过最多叠加5层
试了下,真的可以

网友B:
咋不做成PLC 程序里/

网友C:
我叠了2个,一个操作BOOL,一个是关闭弹窗,但是有时候轻轻按就只关闭弹窗,不执行BOOL,使劲按就OK,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的姿势不对。。

网友D:
程序里好搞啊 还不会误动作,叠加,万一哪一个没按住呢?

网友E:
大部分plc都有成批复位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叠了2个,一个操作BOOL,一个是关闭弹窗,但是有时候轻轻按就只关闭弹窗,不执行BOOL,使劲按就OK,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的姿势不对。。
宏语句应该一个姿势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叠了2个,一个操作BOOL,一个是关闭弹窗,但是有时候轻轻按就只关闭弹窗,不执行BOOL,使劲按就OK,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的姿势不对。。

这个分上下层的,可以试一下把关闭弹窗放到底层试试

网友G:
复合式多功能按钮了解一下

网友H:
9楼正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G:
TK与IP系列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