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电池没电,是不是容易丢程序?

楼主(2024-09-07):
有两台永宏PLC,一台型号是B1-32M4T2-D24,使用中突然不能正常工作,运行灯亮,有输入(输入灯亮),没输出(输出灯不亮),拆开检查,其它找不出问题,但电池没电,只剩下2.31V了。这种机型电池无电,是不是容易丢程序?另一台信号是B1-32M4T2-AC,主板完全一样,且是同样毛病,电池电压为1.9V了。
这种机型换电池能否正常那?

网友A:
这个电池是充电的,如果你一二个月都不通电的话,电压会降下去的;

网友B:
确实是,后期已经换成大电池版了

网友C:
不用怀疑,电池偏低就死翘翘

网友A:
2V以上的通电24个小时再测下,一般都是正常的了;

网友D:
这种应该不至于吧,只有很老的PLC才会有掉电丢程序的问题,那是因为早期的PLC存储程序的存储器不具备掉电保存的功能,现在的新款PLC,程序下载进去后,是会永久性保存的,不存在掉电丢程序的问题,现在新出的PLC电池基本只是用于内部时钟运行,掉后后时间可能会恢复至最初的时间,不会有其它的影响,除非程序中加入了时间锁。

网友A:
正常的,就看程序用的是闪存还是RAM, RAM的话就要电池来保持的;像永宏这个也不是坏了,就是用的是充电的电池,连续几个月不充电就没电了,通电24小时再写入程序能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E:
那一次,我们这里的永宏plc程序被厂家锁死,没有输出,要我破解一下,我搞了半天没有破解成功,就把电池拆了,放了一天,打开,程序还在,不停的报警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事实证明,永宏的PLC电池无电,就是丢程序

网友F:
BZ1体验过,设备半年没通电,程序没了,自己上B站看了半天,自己编了一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能说设计这款PLC的人头上有包。

网友C:
你试一下FX2N ,如果电池没电,刚好你又不及时换,还把电源关了,程序基本就没了,又不是没遇到过

网友G:
不用怀疑,用永宏的电池没电了基本就没程序了,换电池重写程序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用怀疑,用永宏的电池没电了基本就没程序了,换电池重写程序就ok了!
大多情况下是不用换电池的,那个是充电电池,如果一二个月没通过电就没电了,只需要通电24小时以上就能正常了;
如果通电一天以上还是不行,那就是真的电池不行了,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