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 系列脉冲停止指令。

楼主(2024-09-07):
信捷XD 系列脉冲停止指令。这个指令只写一条行不行啊,而且,自动运行中,绝对定位中断后,必须要用GONN指令嘛,才能完成剩下的绝对定位嘛?用过信捷XD 的大佬指导一下,谢谢。。手里没PLC在云学习阶段
3分悬赏,已用2分

网友A:
不用GOON也可以的,绝对定位指令,前面触点接通,会继续走完剩下的脉冲的,放心用,我一直都是这么写的,从来没有用过GOON指令
+1
【方案】
中达PUTNC-H6数控系统在凸轮轴高速磨床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三菱也是那样用的。信捷的还没有试过。

网友B:
为什么用上升沿指令驱动DDRVA指令?这能动吗?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华北工控智能机器人产品方案,为智慧战“疫”提供助力!

网友C:
看手册要看完整,信捷可以用上升沿触发定位指令,
由于是上升沿,如果中途需要停止要用STOP指令,再继续就用GOON了
【方案】
EtherCAT I/O 系统:在一个机载式解决方案中实现 3 轴加速度和角度测量 — 紧凑、耐用且可以直接在现场集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二楼说的,再次接通不行嘛?我绝对定位啊!中间即使被打断,我绝对定位按理说只认目标位置啊。和剩余脉冲有什么关系呢?和上升沿触发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捷XD系列的,搞不明白,可能怕三菱告他。。。

网友D:
楼主要多看手册,4楼说的是对的!这块跟三菱有点区别。信捷DRVA/DRVI前面的条件一旦触发,会一直走到目标值。如果你用了STOP指令中断了,那就需要用GOON才能继续。这点跟松下的有点像。有时候感觉信捷就是三菱和松下的结合体,又有点像基恩士。
+1
【方案】
台达VE变频器在吹膜机收卷上张力控制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册我看到很清楚了,关键是你看哈2楼的说法,我手里没有信捷的,没法实验。2楼说的是可以像三菱那样再次触发,可以不用GOON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