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7):
上次漏电换了电容。目前不漏电了。现在没有脉冲信号输入,没有电机,只通电AIM闪亮,正常吗?如何进行测试呢/谢谢

楼主:
如图示

但说明书上说,没电机时,DIR与AIM闪亮。

网友A:
好像没有电机是不行的,不知能不能用灯泡代替

网友B:
最终要确认功能好坏还是要带电机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电机是不行的,不知能不能用灯泡代替

尝试用灯泡(3个100W)试机了,接的星型。输出稍微有点不均衡

网友C:
回复 楼主:
怎么没给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给脉冲
设置的自己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