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

楼主(2024-09-08):
回原点时,限位开关没反应,接近原点时会停顿一下,然后继续按原来方向同速度运行,MD0和MD1模式都一样,点动时正反转正常,输入行走脉冲值能正确运行,是什么原因,拜托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吧!

网友A:
是不是定位配置不对?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PLC,回原模式选择的不对吧

网友C:
估计程序问题

网友D:
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