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09):
变频器运行时可以用示波器测IGBT的G和S的波形吗?就是说驱动直流高压不断开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会不会炸管,有人说先接上示波器夹头测板,再启动变频器不会炸。请有经验的师傅回答一下。

网友A:
你示波器电源线的接地要断开。

楼主:
断开了,示波器使用普通探头就行吗?如何正确操作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普通探头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同时看上下两路就要用差分探头隔离地。

楼主:
好的谢谢大师的解答

网友B:
我测过,没炸管。其实没什么好看的,波形跳来跳去毛都看不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触发电平和时间轴要选好

网友C:
最好是把直流母线脱离开,单独测驱动。有炸机的风险!

网友D(2024-11-19):
不怕炸就干

网友E:
别说使用探头测试了,就是用万用表,悬空一支表笔,都风险很大。最无语的是当时一个220的伺服,交流供电线距离驱动电路近,就给炸模块了。

真的想试,可以串一个灯泡试试,看灯泡会亮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