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0):
把旧参数用电脑拷到新伺服驱动器里面后,设备手动可以动,但是自动伺服动不了,厂家说是要凸轮烧录,
有没有办法把旧驱动器里面电子凸轮的参数烧录到新驱动器?

网友A:
凸轮不是在上位控制器吗?PLC或者控制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伺服软件里面确实看到了电子凸轮烧录的功能,PLC动不了,只能在驱动器上改了

网友B:
也是头次见过,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C:
用厂家工具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