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0):
系统有7种工作模式,上电默认的工作模式为0(即待机模式),另外6种为正常工作模式,现在想做到和电风扇的档位按键一样的效果,按下任意一种工作模式,就会直接切换过去,同时切换至该模式下的画面。

网友A:
信捷屏有个 功能键 可以实现多个操作按一下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做产品用这种成品的触摸屏,对这东西实在是不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根据这个模式的切换,去改变一个变量,切换至模式几的时候,就是几,并且这个值,需要发给PLC,需要怎么做呢?数据变化为1至7。

网友A:
里面有个设置数据可以选择plc的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搞定了,非常感谢,用这个感觉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