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0):
一个MCP柜下挂了多台机器人,几台发那科几台库卡,最近开始早上一上电库卡驱动板卡就烧,报kpp的错误,自己的电路也排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啊,没什么头绪,求助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嘛?

网友A:
求助问题,描述问题现象现场动过什么东西;发图片,量下电压电流;一般机器人电柜都有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B:
烧哪里?根据故障往后推

网友C(2024-12-26):
之前我们公司也连续烧了两个机器人的驱动器,KUKA 上门说是地线太细了,要求使用6平的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