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相220v交流电源接 三根220v每根8kw的加热管用星接还是角接?(20240911)

楼主(2024-09-11):
(无正文)

网友A:
三相220v交流电源接 三根220v每根8kw的加热管用星接还是角接?
角接
如果是三相380v交流电源那就是星接

网友B:
确认好是三相220V电就三角型接法;

网友C:
无论是Y接还是△接,都能工作,仅不过Y接时功率只有8KW的的1/3,但使用寿命长,不容易坏,有的设计师有意利用其特点,在加热时采用△接,当温度达到需保温时,采用Y接。

网友D:
先确认是不是三相220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Y接还是△接,都能工作,仅不过Y接时功率只有8KW的的1/3,但使用寿命长,不容易坏,有的设计师有意利用其特点,在加热时采用△接,当温度达到需保温时,采用Y接。
学习了

网友F:
220v就三角形接法 380电源就星型接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Y接还是△接,都能工作,仅不过Y接时功率只有8KW的的1/3,但使用寿命长,不容易坏,有的设计师有意利用其特点,在加热时采用△接,当温度达到需保温时,采用Y接。
好奇,加热一般都是PID,你这样,极速加热区和保温区 功率不一样,PID参数一样可行?

网友H:
国内使用三相220的非常少,出口的例外

网友I:
无论是Y接还是△接,都能工作,仅不过Y接时功率只有8KW的的1/3,但使用寿命长,不容易坏。上个设备刚改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无论是Y接还是△接,都能工作,仅不过Y接时功率只有8KW的的1/3,但使用寿命长,不容易坏。上个设备刚改过

如果功率只有8KW的的1/3,要考虑能不能加热到所需温度。

网友J:
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不然断线了 客户找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