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1):
LG IG5A变频器参数锁定了 改不了参数 哪位师傅知道解锁密码 万分感谢

网友A:
试试这个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IS5系列的 IG5A的按这个弄解不了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的 H95 上显示“L”,你能指引我到“UL”吗?感谢

网友C:
后期如果没有更改过参数,你可以看看手册,上面会有解锁方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明书上没有解锁密码 也没有告知怎么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