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显示不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24-09-11):
网页显示不正常,如图。显示缺少好多内容,后面的回帖有时没有,有时异常。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用360浏览器?这个浏览器有一个辅助阅读功能,会帮你摘要重点内容,然后显示不完全(大概是这种意思)
可以关闭这种功能,关闭以后应该就好了
360浏览器页面摘要功能如何关闭_彻底关闭页面摘要方法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页面中的【网页摘要】功能找不到,无法关闭掉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换个浏览器看看是不是就正常呢

网友B:
如果显示是这样的话可以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