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2):
求助大家有啥好的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A:
讨论过好几次了,高端的有带视频输出接口的可以直接连显示器;

网友B:
要看你的触摸屏还要不要触摸功能,如果不要触摸功能的话,比较好改,如果要触摸功能的放在,要麻烦一些。如果不要触摸功能,直接买一个转换器,把RGB接口转为HDMI或者VGA接口,接到显示器上,如果触摸屏的触摸功能还需要用的话,就要麻烦一些,需要把屏主板输出的RGB接口一分为二,一路给原来的屏,一路接转换器,市场上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成品。

网友C:
通过电视盒子连接电视,一般的国产触摸屏没有直接连接电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