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2):
今天,车间反映,新装的负压风机经常关不了。风机是新装的,风机和控制箱都是外协安装。
到现场,电路就是空开,接触器380的,线圈一端直接,另一端由旋钮开关控制通断,外加一个指示灯。
现象是旋钮开关打到关闭位置,接触器经常断不开,还是吸合状态。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开关坏了,没断开。拉电,测开关通断,但咋测咋正常,再送电试,又有断不了的情况。这奶奶的薛定谔的开关,状态不确定?
再通电试(注明下,接触器和电机之间还有个空开,把它拉了单试控制电路)。正常情况下开关断开两端电压380,开关闭合测两端没电压。
断开380,闭合0正常啊,再把开关关了,接触器又没断开还在吸合,这时再量了下开关两端电压看看开关状态,760V?760V!万用表超量程报警,表的交流电压最大档700V,再量一次还这样,表坏了?
先不管这个,先解决接触器断不开的问题。控制电路也没啥东西啊,就开关,接触器,指示灯。把灯拆了,再试试看,这下咋试咋正常,就是灯的原因,那就这样吧,没灯就没灯吧,什么原因回去慢慢分析。

回组里,把控制电路图简单画了下,图一出来,就发现原因了。
灯是220的,开关控制的火线分出来两根,一根给接触器,一根给灯。当开关断开后,灯和接触器线圈相当于串联在一个220的电路,线圈虽没得到足够的电压,但也并不能完全失电,造成其断不开,开关不确定性失效。
情况就这样了,至于那个760伏是个啥啥情况,有空再说吧。

网友A:
线圈直接移到开关下。760v的问题我遇到过,表情我的表时直接炸了,我当时人都傻了,跟你的情况一样样的,第一次760左右,我都怀疑自己看错,直接在来一次结果表炸了。

网友B:
控制线路做的真奇葩,控制线取一个火线零线就行了。760v这个怎么来的?

网友C:
控制线路设计是个人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线圈直接移到开关下。760v的问题我遇到过,表情我的表时直接炸了,我当时人都傻了,跟你的情况一样样的,第一次760左右,我都怀疑自己看错,直接在来一次结果表炸了。
线圈移到开关下,指示灯就一直亮了。

网友E:
搞不懂这个760怎么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控制线路做的真奇葩,控制线取一个火线零线就行了。760v这个怎么来的?

指示灯220,线圈380,电压不同应该分开控制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不是这个你的灯那边串个接触器常开触点啊。本来电路就不合理啊。本来你的灯应该一直亮着的啊,只不过时亮度不够而已。

网友F:
运行指示灯接在常开触点啊,吸合就亮

网友G:
量开关A、B端的电压,相当于测量L1和L2的电压,380×2=760V。

补充:谢谢10楼、11楼、12楼的网友指正!我的回答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量开关A、B端的电压,相当于测量L1和L2的电压,380×2=760V。
线电压不应该是380?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你的线电压突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量开关A、B端的电压,相当于测量L1和L2的电压,380×2=760V。
???
怎么会是L1-L2之间的电压?
它接了220V灯,不影响A-B之间的测量结果?

网友I:
楼主
1.灯拆了后A-B电压是多少?
2.你这个“负压”系统,没有用负压传感器~累人

网友I:
故障不奇葩,是电路奇葩

网友J:
线路不合理,灯应该接在接触器后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线路不合理,灯应该接在接触器后面!

按楼主出示的电路图,接在接触器前后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在同一电路中,不同电压等级控制不同的负载,只有用触点控制(隔离)负载(灯泡)才有效。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线路不合理,灯应该接在接触器后面!

按楼主出示的电路图,接在接触器前后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在同一电路中,不同电压等级控制不同的负载,只有用触点控制(隔离)负载(灯泡)才有效。
接触器后,是接触器在前,然后在其后才是灯。
也就是接触器不动灯不亮~即接触器触点控制灯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后,是接触器在前,然后在其后才是灯。
也就是接触器不动灯不亮~即接触器触点控制灯

你把电路图画出来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后,是接触器在前,然后在其后才是灯。
也就是接触器不动灯不亮~即接触器触点控制灯

你把电路图画出来看看!!!!!
这种电路不会画了???
别说年纪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后,是接触器在前,然后在其后才是灯。
也就是接触器不动灯不亮~即接触器触点控制灯

你把电路图画出来看看!!!!!

没用电脑,凑合看

网友L: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当时用表量电压时炸了。幸亏当时带了手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别说年纪大了

你这个不就是我在16楼所说的“只有用触点控制(隔离)负载(灯泡)才有效”的做法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别说年纪大了

你这个不就是我在16楼所说的“只有用触点控制(隔离)负载(灯泡)才有效”的做法吗?
这灯已经属于另一路,也就是接触器后的电路
如果他将触点串接在灯下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M:
回复 网友E:
指示灯很可能是电容降压的,电容与接触器线圈串联可能形成了电压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