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调试求教

楼主(2024-09-12):
有没有大佬有sew变频器的调试视频呀 求求了

网友A:
这个还要参考视频?

网友B:
说明书看看,调同步的要电脑安装软件。

网友C:
你可以下载SEW的变频器调试软件进行设置和调试:https://download.sew-eurodrive.com/download/soft/SEW_Software_MotionStudio-V6.6.0.0_Complete.zip
         MOVITOOLS? MotionStudio Complete including MOVITOOLS (full version)

网友D:
万能的DY,去看看大神的测试能不能看明白吧。具体如何操作还是要看手册,根据手册进行一步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