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2):
两年前买了?利德的UT216C钳形表,当时也发了差不多400左右,前一段发现测量交流电压不准,直流电压也不准,NCV也不能使用,当初买的时候说有3年保修,好了,寄回去,是免费修,我也把问题描述清楚,用A4纸打印罗列清楚,第一次维修好寄回,什么都没修好,还增加背景灯不亮的故障,打电话过去,对方叫再寄回去,今天收到,别的问题修好了,背景灯还是不亮,直流档测量还是有几百毫V误差,和优利德UT18-max万用表对比(我居然前两个月又买这家万用表),哎,就想问问,X利德售后就这么差,维修后也不测试,亏我买了表都是他家的。

网友A:
我觉得优利德的售后不错啊 闲鱼上买个表,好像是国外版,摔一次,电压档乱跳,发回去,修好就发回来了,还免费更换了保险座,保险等等,第二次也一样的

网友B:
其实,可以直接弄个福禄克,拿出去也还算过的眼。

我自己用的是修好国产3线品牌的表,电池后盖都掉了,电工维修也无所谓,精度那些差不太多,自己也可以简单较准

网友C:
优利德的表测量出来偏低一些与福禄克比,个人感觉。售后只用出单趟邮费。感觉还行

网友D:
400块去买那个表,有钱也不是这样花啊
如果你就是用来测电流,直接30来块的普通自动关机的电流钳表就可以了,丢了,坏了一点都不心疼
电流表只是用来参考,一点小偏差不会影响你判断问题的

网友E:
优利德我感觉挺好的,2块万用表陪伴我20+多年了,性价比好,车里常备。

网友F:
优利德算国产最好的了吧,皮实耐用,胜利的用2年就要报废

网友G:
如果你送的是直接售后,可能你说的问题没有再现
它应该随附一个报告

网友H:
优利德售后做得还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