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继电器机械动作也分点动与自锁

楼主(2024-09-12):
这个系列的继电器看起来不错,不知道价格怎样。
触点位置的罩壳是透明的,其他位置是磨砂

网友A:
我们常用这种小继电器,触点打糊一眼就能看出来,施耐德的通过电流大些。

网友B:
基本上大部分的这类的中间继电器都是透明

网友C:
很多继电器都有这类功能,选型时注意型号组成
一般多一个功能,及格就高几分,甚至不基本产品高出N备
主要看订货量,当年曾把带测试扭的继电器价格打到带灯的价格
那个量生产线要停其他型号3个月,后来商定是分批最少1w/批解决。
现在那个型号是标配了

网友D:
十多块一个,啥都好,就是贵点

网友E:
我公司目前都是用这个型号的,方便调试,手一扳触点就闭合了

网友F:
这种继电器很早就有了。。通过手动按压可以让触点接通,也可以上拔压板长期强制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