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3):
菜鸟一枚,看到不少网红用示波器。看着高大上。闲鱼买一个40m的。今天测混合步进驱动的uvw(电机位置)波形如视频。10x的探头。探针接的是uvw,夹子夹灯泡的封星处。示波器前面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A:
还是好好读下说明书或者找下教程再使用吧

网友B:
抖音上大把教程,慢慢学习

网友C:
哪里一头雾水?
是对变频器的波形一头雾水?
还是对示波器的使用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一头雾水?
是对变频器的波形一头雾水?
还是对示波器的使用一头雾水?
步进的波形跳来跳去,稳定不住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选择触发电平和时间轴,如果信号本身有比较大的变化,不一定能锁住。

网友E:
去普源的官网,随便下载个示波器的说明书,把功能研究明白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一头雾水?
是对变频器的波形一头雾水?
还是对示波器的使用一头雾水?
步进的波形跳来跳去,稳定不住
就是那个trig(触发)信号不合适, 或者波形变化太频繁, 以至于难以捕捉trig信号. 相当于示波器没法捕捉波形开始的位置, 所以跳来跳去的. 可以试试把trig提高点,但即使这样, 变频的波形也会从触发位置忽长忽短变化, 这是它本身调节的特性, 除非你制造一个非常稳定的输出.

网友F:
这是水平(X轴)跟踪没有调整好。

因为你有三个信号,是三踪显示,需要分别调试三个输入信号的X轴微调,使各自水平信号(波形)同步。

如果还是不行,就说明你的信号稳定性不好,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一头雾水?
是对变频器的波形一头雾水?
还是对示波器的使用一头雾水?
步进的波形跳来跳去,稳定不住
就是那个trig(触发)信号不合适, 或者波形变化太频繁, 以至于难以捕捉trig信号. 相当于示波器没法捕捉波形开始的位置, 所以跳来跳去的. 可以试试把trig提高点,但即使这样, 变频的波形也会从触发位置忽长忽短变化, 这是它本身调节的特性, 除非你制造一个非常稳定的输出.
谢谢大神。是的,提高trig(触发)电压,单次触发才可以得到稳定波形

楼主:
触发电压选择为124v

网友G:
高手如云 神机妙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