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3):
是能耗制动,变压器输出电压和容量要求是多少?整流桥电流是多少安的?有计算方式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谢谢

网友A:
是能耗制动还是离合器刹车

网友B:
电压多少啊?直流的一般按电压的平方除以直流电阻,差不多吧 变压器,桥堆加50%就可以 不过刹车线圈,功率都不大,直流24V 直径300MM左右的刹车离合线圈才1A多电流,功率50W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能耗制动还是离合器刹车
是能耗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多少啊?直流的一般按电压的平方除以直流电阻,差不多吧 变压器,桥堆加50%就可以 不过刹车线圈,功率都不大,直流24V 直径300MM左右的刹车离合线圈才1A多电流,功率50W都不到
是能耗制动,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

网友C:
数控机床上常见是800VA,输出110V,桥堆50A。公式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机床上常见是800VA,输出110V,桥堆50A。公式不知。
哦 空开 选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制动电阻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制动电阻怎么理解?
就是两相绕组的阻值,3千瓦电机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假设直流电压接的是电机UV相,那就是UV相之间的电阻

网友D:
用变频带就是了这么麻烦干嘛

网友E:
看变频器说明书上的制动电阻选型就行了,一般说明书上都有写

网友F:
没有用过,但是百度了一下,很多关于能耗制动的计算公式和论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变频器说明书上的制动电阻选型就行了,一般说明书上都有写

这是能耗制动,不用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