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伺服电机电机有什么好法子拆铜线不破坏定子

楼主(2024-09-13):
有什么好的方法拆铜线不破坏定子的情况下,主要是要定子

网友A:
先去修电机的地方做学徒

网友B:
一条一条的慢慢磨断,然后抽出来,不知行不行

网友C:
最保险就是线头找出来慢慢抽咯,修电机是一边凿断或切断再抽出来。

网友D:
定子根本不怕你破坏,除非除非你是恶意破坏

网友E:
伺服电机的绕线工艺比普通电机的绕线工艺要精密的多,它有专用的绕线装置。你不熟悉就不要玩了,非专业的做不好的。

网友F:
不急就一条一条的拆。

网友G:
你这是机器绕的,找修电机的店铺人工慢慢拆。

网友H(2024-11-01):
用斜口钳慢慢剪吧